楼主(2022-12-22):
从仪表读来的电压数据放在两个寄存器里如何合并?还是不用合并,有其他办法处理?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什么?也不知道你是要它合并还是不要.也不知道你说的合并是什么意思.
总之两个黄鹂鸣翠柳.

网友B:
不知道你表达的是啥意思   打比方说你读取仪表里面的 40001  40002
存到PLC的%mw0 %mw1里面了..
你这个合并时什么意思呢? 你仪表里面读取出来的是一个浮点数 占用着40001 40002
那你就建立一个变量  比如 var01  :real at %md0 ;
直接就可以了...
就直接算是"合并"了

网友C:
真的佩服你们,在哪里接的这样的活啊。

网友D:
可能是个6-8位数的仪表
比如仪表显示345678,读到PLC里D0=5678,D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