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当开关的额定电流小于实际电流时,可以用两个相同的开关并联来解决吗?(20221222)

楼主(2022-12-22):
这样做可以吗?为什么?
如果觉得有问题,应当选用多大额定电流的开关才合适?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开关并联没见过,继电器触头并两个倒是常见

网友B:
我觉得可以

网友C:
一般不会这样采用…

网友D:
主要是不安全

网友E:
感觉不行。两个触点安装力度不一,所以哪个不牢固,电流走哪路,继而烧断或跳闸,此时另外一路便承担了所有。

网友F:
理论可以,但实际上操作两个断路器的电流肯定不是平均分配的;怎么解决不平均分配才是难点

网友G:
如果真有这么大电流肯定不行,触点动作时间肯定不一致的,一旦不一致了电流大小分配就不均匀了就会造成危险。

网友H:
应急用可以,长期用就免了,肯定有一个坏的快。

网友I:
2个开关不可能绝对的同时动作,所以现实中是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J:
不可以。正常运行时会分流不均,导致发热。短路的时会出现动作不一致,增加短路时间。

网友K(2023-03-31):
去年在南京高速东庐山处,一段路灯频繁跳闸,后来把10A断路器换成32A,还是跳,但是跳的频率降低了,实在没办法,把两个32A的并联,后来再也不跳了。原配10A,换成两个32A的。冒大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