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2):
染缸有台士林变频器SS2带0.75kw的摆布马达,设为恒转矩负载时输出电流有二安多,而改为风机水泵型时为0.8安左右。什么相差那么大??

网友A:
输出的各个频段的线性不同

网友B:
负载不一样吧,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C:
风机水泵模式在低频时电流小。

网友D:
转矩不一样,输出功率不同,电流当然不一样,应用于风机与普通水泵时,用恒转矩功耗肯定大于普通水泵风机,深井泵则要求恒转矩,否则无法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