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3):
两台电机,带同一条链子,后面用到了同步器。现在一台变频器正常,另一台报警不工作,但是现在不影响使用,是同步器的作用显现么?

网友A:
是不是我理解的同步器不一样
同步器不是控制0-10V的吗     目的是保持各个电机的转速统一升降
楼主说的情况    我猜要不就是轻微报警不影响运行    要不就是那台变频器没有使用    跟同步器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查看报警内容,顺着查解

网友C:
你这个建议用脉冲控制的相对好点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C:
信号分配器,不是很适合你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建议用脉冲控制的相对好点
现在还能改吗?另外,跟踪错误是外面编码器的问题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两个电机距离不是很远的话,建议你选两一样的电机,用一个变频带,这样最简单,也可以用脉冲形式经过分配器给两变频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两个电机距离不是很远的话,建议你选两一样的电机,用一个变频带,这样最简单,也可以用脉冲形式经过分配器给两变频带电机
电机离着挺远,而且人家说特意让一个快一些,一个慢一些。

网友C:
回楼主话,根据你的工况,两电机共同带一个链条,是不允许一个电机快一个电机慢的,如果有疑问,你直接说什么样的生产线应用或者讨论更容易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话,根据你的工况,两电机共同带一个链条,是不允许一个电机快一个电机慢的,如果有疑问,你直接说什么样的生产线应用或者讨论更容易有结果
喷涂链条,转速差值微乎其微,只是变频器看能看到一点点差异。

网友C:
回楼上话
通常状况下,喷涂干燥运送链条一般是一个电机带的,如果两电机带的话,尽量用两个同型号同厂家的,然后一个变频带两电机,如果用两变频,也都是用两同型号的变频,用脉冲给定方式,由于链条有一定的变形量,用普通的电压型同步器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前提是线速度不能太高,不允许急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话
通常状况下,喷涂干燥运送链条一般是一个电机带的,如果两电机带的话,尽量用两个同型号同厂家的,然后一个变频带两电机,如果用两变频,也都是用两同型号的变频,用脉冲给定方式,由于链条有一定的变形量,用普通的电压型同步器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前提是线速度不能太高,不允许急加速
完全符合您说的情况,速度不是很快,用的也是同一款变频,后面加的同步器。
另外,问您一下,丹佛斯变频a61,是编码器丢转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C:
编码器间歇性丢转,建议检查编码器的联轴器,估计是有打滑,真正严重打滑变频器肯定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间歇性丢转,建议检查编码器的联轴器,估计是有打滑,真正严重打滑变频器肯定会报警

一开机就报警,如图状态。

网友C:
这个牌子用的不多,手头也没手册,应该是检测不到编码器信号或着编码器信号接反了,你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成无测速运行模式看看,一般应用,无测速运行模式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用的不多,手头也没手册,应该是检测不到编码器信号或着编码器信号接反了,你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成无测速运行模式看看,一般应用,无测速运行模式可以满足要求
谢谢。
我也怀疑编码器有故障,等新的到了换个试试。
您说的去除检测,回来我找找在哪。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之前可以倒正反转的,现在怎么倒反转也是正转呢?还有的项目更改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