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12-23):
粗看问题好像在那里,可细看有似乎没在那里,现场就不去了~怕阳,反正问题解决就有饭吃,只是没肉
你们看问题可能在哪里

网友A:
。。。。图片不是太清楚,一眼扫过去 ----  那 PLC上电了么 ?

       不过,现场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

网友B:
同楼上,这是没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太清楚,一眼扫过去 ----  那 PLC上电了么 ?

       不过,现场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
图片是不太清楚,可能是转发在截图的缘故
图2看似没供电,但图4的2个参数有数据显示,所以似乎又不完全相信是PLC没供电~低级错误,可能是跳闸

楼主:
反馈信息,就是PLC没电,为啥屏上有几个数据?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馈信息,就是PLC没电,为啥屏上有几个数据?不解

1、有些触摸屏,当通讯中断时保持最后的通讯数据。
2、有些触摸屏,屏幕上的显示数据的元件并非直接连接PLC的地址,而是通过数据映射的,所以可以保持最后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2点在这个系统都不成立
图3,图4都是只读PLC,目前只有4个数据(图3还有2个)
基于此所以不解
电脑放大图2疑似PLC没电,最后证实现场PLC没供电.

网友D:
这个东西哪里能猜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