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5):
大家好,有个项目让我找人做了几个配电箱。货到后,他说跟他图纸对不上,图纸是有六个时间控制器,说我们只做了二个。我是菜鸟,望懂的人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六个还是二个,怎么去跟客户解释。

网友A:
你这也没个编号,实际只用了2路啊

走廊用电1,走廊用电2是各用了一路,

你截个图也不清晰,我看4路没接的标注了到哪里,到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他左边的四个时间控制器图,他说没有出线也要我们装在箱子里面,我都搞蒙了,我上传过图了,麻烦在帮我看看。

网友B:
就给你这一张图纸?

给钱了吗?
没给~拉回去,然后问他6个在哪里
给了~直接问她哪6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价表里没有明细是两个还是六个。现在做了二个,客户要求按图纸做六个,给钱了额。

网友C:
按图纸肯定是六个,W1到W4,A16两个。

网友B:
先看到一张图纸,还有第3张图纸吗?

如果你拿到的箱子都是这个样子,给做箱子的点赞
箱子做的很仁义~标准化统一加工,按图纸1做的
客户可以用来替代图纸2

第二张图看清楚了

是要用6个定时器

网友B:
图纸很奇葩~4个定时器控制的回路不要空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有个项目让我找人做了几个配电箱。货到后,他说跟他图纸对不上,图纸是有六个时间控制器,说我们只做了二个。我是菜鸟,望懂的人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六个还是二个,怎么去跟客户解释。

你的图纸中,时间控制器是六个,但实际电路只用了两个,剩下的四个接在哪里?

这你就要问出图纸的人才知道!!!!

如果硬要六个都装上去,在问出图纸的人没有答复的时候,你可以在箱子空余的地方给他装上四个,怎样连接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到一张图纸,还有第3张图纸吗?

如果你拿到的箱子都是这个样子,给做箱子的点赞
箱子做的很仁义~标准化统一加工,按图纸1做的
客户可以用来替代图纸2

第二张图看清楚了

是要用6个定时器

问题在于你系统图中,那一条是照明的,那一条是风扇的,那一条是插座,那一条是空调的呢?

实际中你图纸画出的是两条都是阳台照明的,那剩下风扇、插座、空调是哪一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清楚后就简单了
1.询问给图人,要不要空开,接触器,~需要加2000
2.不要~外接端子留出8个,内分别接一个定时器,加1500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厂里也这么说的,没有进线,没有出线,时控放上面摆着玩吗,就没做。现在客户要求每个箱子补四个时控他自己装。。

网友E:
那你就的按人家说的办呗。一切按图纸来,错不错按合同要求做。钱到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