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5):
软件里只有8位,16位,32位,64位的,没有12位的,怎么填加呢?

网友A:
是12点的I/O模块?没有就加成对应的16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里只有8位,16位,32位,64位的,没有12位的,怎么填加呢?
选16点的
或硬件组好后create

网友C:
IO点数可以多一点,

楼主:
是12点的I/O模块。编程软件里只有16点的模块

网友D:
模块什么型号

网友A:
C200H-OC222吧,按OC22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