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5):
弹出 连接失败窗口 我是以太网直连的
有能解决的 小伙伴吗  有偿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出 连接失败窗口 我是以太网直连的
有能解决的 小伙伴吗  有偿
留个联系方式

有偿是多少?能具体数字化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出 连接失败窗口 我是以太网直连的
有能解决的 小伙伴吗  有偿
留个联系方式
你起码要说一下是新PLC,还是有人用过的吧,最差也要说一下具体型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25&ID=489752
这里有个解决办法,可以试试

如果是用过的~被人改过ip
就要通过USB,232等方式脸上电脑查或修改ip

网友C:
欧姆龙的以太网不是很好用.

我3个电脑,换着链接
欧姆龙自带的软件试试

用过最爽快的还是博图,很容易找到硬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可能是用个HUB
现在去现场不了解具体情况下,又不想耽误时间,就带上HUB,很轻松就连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以太网不是很好用.

我3个电脑,换着链接
欧姆龙自带的软件试试

用过最爽快的还是博图,很容易找到硬件
有个小软件,可以查网内所以IP,忘记叫啥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网段不一样就没办法,扫描ip.的软件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