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25):
加油中,吐泡泡,泡泡里面冒烟。

网友A:
  。。。凭经验盲猜 ----- 下面什么东西温度很高 ?

网友B:
有蛋白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经验盲猜 ----- 下面什么东西温度很高 ?
床子一直没开,温度不高。这只是在换新油。

网友C:
如果齿轮在转动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齿轮在转动是正常现象
机器没开,只是加油泵在工作。

网友D:
会不会是油脂不一样产生微弱的反应

网友E(2023-05-23):
油泵有间歇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