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7):
最近发现友友们有时候会遇到开机前伺服电机不能回原点或者回原点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原点位置不对的问题。

造成以上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编码器有问题,更换编码器。

2.有点位近接开关的灵敏度有问题。

3.在伺服器里面把参数清0。

网友A:
发些帖子真是浪费资源.

就第一点,一般的伺服电机,作为用户能自己换吗?

开玩笑,还有,伺服的编码器真有问题一般就报错了.

脉冲的,总线的,回零还不是控制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B:
回楼主话
第一个,编码器真有问题,通常是先报警,就算你运气好,遇到的所谓丢脉冲的小偏差,真的把编码器换了,单一个零点的校准就基本相当多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搞,何况,很多人连怎么把编码器怎么拆都不清楚,毕竟这类的资料是很少的
第三点的把数据清零,万不得已就千万不要去做,除非你对那套系统非常的熟悉,有把握和熟悉整套系统的数据设置
维护过程,解决回零,先解决机械问题再考虑电气

网友C:
第 2 点的概率相对大

网友D:
这楼主也是人才,可以换编码器,看来是造伺服电机的

网友E:
楼主是个会计吧

网友F(2023-06-25):
伺服电机不能回原点的原因可能会有多种,有可能是以下的原因:
1.编码器故障:编码器是伺服电机进行定位的核心部件,如果编码器出现故障,则伺服电机就无法准确定位,导致伺服电机无法回原点。你可以通过检查编码器的接线、信号输出等方式来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工作。
2. 机械负载过大:如果伺服电机承载的负载过大,那么电机可能无法回原点。此时,你可以检查伺服电机所驱动的负载是否出现卡死、碰撞等问题。
3. 控制器故障:控制器中的程序、参数等设置不正确或出现故障,也可能会导致伺服电机无法回原点。你可以通过重新设置控制器、更换故障部件等方式来进行排查。
4. 伺服驱动器故障:伺服驱动器是伺服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如果伺服驱动器出现故障,那么整个伺服系统都可能出问题。你可以通过检查伺服驱动器的接线、参数设置、运行状态等方式来确定是否出现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