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7):
先把其他设备都断开,免得端口被占用。

再用ZDevelop单独测试一下,看网口灯亮不亮,然后电脑IP与控制器IP是不是同一网段试试。

网友A(2023-06-25):
运动控制卡连接不上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 运动控制卡驱动程序未安装或驱动程序安装不完整。安装运动控制卡驱动程序时可能会出现意外中断,导致部分驱动文件无法完整安装,从而导致运动控制卡无法正常工作。此时,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或者使用系统自带的硬件检测工具检查运动控制卡是否正常。
2. 运动控制卡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故障。运动控制卡连接计算机时,可能会存在连接头松动、线路短路、断路等问题,导致运动控制卡无法正常连接计算机。此时,你可以检查连接头、线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重新连接一下线路。
3. 运动控制卡出现硬件故障。运动控制卡是一种高精度、高稳定性的电子设备,但长时间运行或不当的使用方式可能会导致硬件故障,比如卡片损坏等。此时,你可以使用测试软件来检查运动控制卡的状态,如检查控制卡的工作状态灯是否正常,或使用示波器检查控制卡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等。
4. 运动控制卡与外部设备间连接故障。如果运动控制卡连接外设时,出现故障,比如外部设备断电、无电源等,也会引起运动控制卡连接不上的情况。此时,你可以检查外部设备的电源、连接线路等是否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在检查运动控制卡连接不上的问题时,需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逐步排查,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
如有需求运动控制类产品可以来爱合发FA自动化集采平台了解更多优品好物,iHF爱合发24年制造经验,主要生产销售同步轮、同步带、齿轮齿条、传动平/圆皮带、链轮链条、联轴器、行星减速机、中空旋转平台、驱动器、步进电机、直线导轨丝杠模组、直线轴承、输送机、铝型材等机械自动化零配件;源头厂家,优品平价,一件发货,让您一站式集采省时·省力·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