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7):
两个32位的数值相乘得到一个64位结果,那我再调用这个结果,会读得会部数值吗?
比如DMUL D100 D102 D200那结果保存在D203,D202,D201,D200中,那我现在DDIV D200 D220 D300那它现在是用哪个数来除以D220?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32位的数值相乘得到一个64位结果,那我再调用这个结果,会读得会部数值吗?
比如DMUL D100 D102 D200那结果保存在D203,D202,D201,D200中,那我现在DDIV D200 D220 D300那它现在是用哪个数来除以D220?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

D200,D201除以D220,D221,结果存放在D300,D301,余数存放在D302,D303

网友B:
不要这样做
想得到正确结果,请使用浮点

网友C:
PLC里是运算不了64位的除法的,就算你用DDIV也只是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两个32位的数相乘然后再除另一个数怎么办?只能用浮点数

网友D:
只要不超出32位的范围就可以了,就是在-2147483648到2147483648之间,就算是用浮点数最大也是32位而已。

正常来说就是32位在用,搞不懂为什么32位的乘法结果整出个64位来,其实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超出32位的范围就可以了,就是在-2147483648到2147483648之间,就算是用浮点数最大也是32位而已。

正常来说就是32位在用,搞不懂为什么32位的乘法结果整出个64位来,其实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呀。

32位乘32位出结果64位很正常的,有没有意义放一边

如果使用浮点还是这组数据,其结果确实只占用32位,但它可以表述原64位的数据
如何再将这个浮点转换回64位?没找到对应指令.

楼主(2025-03-27):
回复 网友B:
到今天还是看不懂你的这个表述,可以接地气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今天还是看不懂你的这个表述,可以接地气的解释一下吗。
哪里看不懂?
1.图电脑出的
2.歐家PLC乘法指令计算
3.歐家PLC浮点乘法指令计算(红16进制显示,黄浮点显示)
就是没使用除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