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没有标签的触摸屏PLC一体机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2-12-27):
一台触摸屏PLC一体机触摸板损坏,厂家只提供整机,我想单独更换触摸板,但苦于不知品牌和型号,无法购买,各位根据照片帮忙看看这个一体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估计是行业订制机,想都不要想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要放弃了。

网友B:
4线电阻的触控板 一般是排线位置的区别
换个不同的 没什么问题
找相同排线位置的触控板 基本是可以的。

网友C:
都能自行更换触摸板了,说明你有程序,有软件,软件上看不出来厂家?

网友D:
这个换触摸板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能自行更换触摸板了,说明你有程序,有软件,软件上看不出来厂家?
他要有程序解决的办法就多了,还修神马
估计人家提供硬件或没有程序,或另外要费用

网友F:
看触摸板的线上有打印的字符吗?

楼主:
只知这是一个7寸屏的一体机,查看常见的一体机品牌,如中达优控、顾美、信捷等都没有和图片相符的型号。触摸板是4线电阻的,触摸板排线上只有生产日期,没有其它信息。如果不是通用机型,那就只能是行业定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自行更换触摸板了,说明你有程序,有软件,软件上看不出来厂家?
换触摸板不需要程序

网友G:
反正已经坏了,死马当活马医,接着向下拆,把主板与屏分离,然后再上传屏的照片,看看能不能帮楼主找到同型号的。

网友H:
杭州贝加福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这个屏与我自己开发的人机介面用的是同样的型号。这个屏比较经典,市场上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已经坏了,死马当活马医,接着向下拆,把主板与屏分离,然后再上传屏的照片,看看能不能帮楼主找到同型号的。
这个就是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