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8):
楼主想搞个温控箱,要控制温度、湿度、风量、时间,大小的话,可以先搞个2*3m,也可以搞个大一点的,甚至是个房间。
然后楼主在想,怎么去做这个温控箱,可以更节能呀?
毕竟温控、湿度、送风都是要电的呀!

网友A:
先是隔热保温封闭.比如挖在地下.
然后用太阳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如果是夏季降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如果是夏季降温呢?
夏季降温也是太阳能发电空调.

网友B:
太阳能的前期投资也不小,还不一定能节检出来。毕竟用电进行控温,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到保温,地下是很不错的建议,冬暖夏凉但是也得看用途与地理环境吧。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

网友C:
不就是个熟成室么,温度不高用空气能,最高可以到78度,关键在于保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思路一下开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地下可以节省保温层的开支,是很不错的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空气能还没用过,我先了解下~

网友D:
如果要求温度比较低,比如储存蔬菜的温度,可以将内壁弄成黑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弄成黑色也是保温吗?好使不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保温不清楚,但在夏天进入这样的房间,感觉很冷,干活要穿厚衣服
~80年带在402医院,厨房储物间的感受,房间窗户封闭,四面涂黑,背阴房

网友C:
有时候你不能单考虑节能,如果脱离实际只是考虑节能就会偏离设计,做设计还要兼顾环保排放等因素,还有运行成本

网友E:
最根本的节能措施是做好保温层,并采取一些热量循环措施。加热或制冷方式要因地制宜,一般工厂用电加热或制冷比较多,养殖业和农业利用地热的比较常见,可以根据季节组合不同的方式。

网友F:
看来大家的思路都是基本一致的,关键点还是在保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分享,我感觉也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呢,感谢提醒,这个也非常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呢,而且还要考虑保温层材料的寿命和有效性,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受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其实还漏了一点,对流,如果要保证恒温恒湿,除了保温,对流也同样很重要,否则内部温湿度可能分布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