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的小问题

楼主(2022-12-28):
封星的接触器,大小和电机有相关要求么。是不是可以适度小一些?

网友A:
是的,但就差那点钱或空间?
这是给自己添麻烦~多个规格,选型,采买,安装,配线....都要考虑,别弄错了

网友B:
为了省那点钱,很多厂家都会选小一个号的接触器。。

网友C:
几十个千瓦的电机就算了,超过一百千瓦的,接触器价格还是有点高,分开还是有一定的成本空间的!

网友D:
可以选小一点,但没必要,国产的没差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小一点,但没必要,国产的没差几个钱
西门子的,估计厂家也是为了省点。

网友E: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是0.58倍额定电流,星接触器是0.33倍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是0.58倍额定电流,星接触器是0.33倍额定电流。
这样的话,封星小一半,还绰绰有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是0.58倍额定电流,星接触器是0.33倍额定电流。
这样的话,封星小一半,还绰绰有余了。
要考虑冲击电流的。

网友G:
除非你是制造商,否则自己维护的话真心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