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9):
一台富士VG7S-22KW、220V的变频器在VF模式下运行报EF故障,在有传感器矢量模式下就能正常运行,怎么回事?请知道的前辈指导下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再用VF模式试试

楼主:
就是用VF运行才报,用矢量控制就不报,可以运行,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B(2023-02-17):
主板问题,主板版本不对。换块主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