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S510-01-03A3-4 1.1KW修改功率

楼主(2022-12-29):
基本描述:遇到一台ABB ACS510 1.1KW模块炸机连带CPU主芯片一起烧坏故障。
CPU板版本为REV:W 找了一块同版本的CPU板把DSP芯片和ERROM一起搬到故障板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面板显示功率与变频器名牌不一致。求哪位大神有没有方法更改W版本功率

网友A:
老版本可以改,新版本不可以改。厂家屏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23-03-29):
W版本是不能修改功率的。

网友D(2024-08-05):
引用 楼主:
基本描述:遇到一台ABB ACS510 1.1KW模块炸机连带CPU主芯片一起烧坏故障。
CPU板版本为REV:W 找了一块同版本的CPU板把DSP芯片和ERROM一起搬到故障板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面板显示功率与变频器名牌不一致。求哪位大神有没有方法更改W版本功率
chip DSP và ERROM, 老师,请问它在电路板上的什么位置?

楼主(2024-11-05):
回复 网友D:
看丝印知道是哪个,具体在哪时间长了忘记了。DSP是那个大最大的IC。你发张全图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