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0):
和4台设备用modbus-RTU,另外20台用链接器,用专用协议。

网友A:
一个通讯口不能同时支持两种协议的,另外再加扩展吧。

网友B:
自带的RS485支持modbus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RS485支持modbus不?

支持的,RS指令一切按照协议自己写。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就好比你要与20人通话,都使用普通话,能不能达到一对一交流?
做好规则没问题,只是有的设备能不能等到主与其交流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RS485支持modbus不?
要RS指令干嘛???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老板说有普通485转RTU的桥接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普通485是用的哪种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老板说有普通485转RTU的桥接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普通485是用的哪种协议!

格局还是小啊,人家大连德嘉论坛广告至少做了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老板说有普通485转RTU的桥接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普通485是用的哪种协议!

格局还是小啊,人家大连德嘉论坛广告至少做了5年了。
什么意思啊?让我用大连德嘉的PLC?他们PLC能支持多协议切换?别说尽说些别人不懂的!

网友D:
你能多透露的在详细点吗

你可以看看另一款产品,是上海生产的
它是否支持你说的设备协议不清楚
但它使用很简单,类似组态软件
比如PLC2要读写PLC1的D0-D4
你只要用厂家提供的软件将PLC1-PLC2有关变量都关联到它的A1-~~~~
PLC1,PLC2选相应的接口协议
如果还有电脑参与也只是读写A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老板说有普通485转RTU的桥接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普通485是用的哪种协议!
又想利用485口直接通讯,又想同时上485转RTU?鱼和熊掌都要兼得那种?一个人同时能分身去干不同的岗位么?那三菱自己生产出来主机通讯扩展板是给大冤种买单用的么?

网友G:
分时去处理不同的通讯可以试试,关键是值得不值得
加个通讯模块是正常的做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 PLC,这款好像支持ADPRW指令,编写很容易!

格局太小了,给4台ModbusRTU的是编写容易了,那么剩下的20台呢?
老板说有普通485转RTU的桥接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普通485是用的哪种协议!
再加个通信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