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0):
如题,一组公共端接220V,常闭点,用于控制回路连锁。另一组公共端接24V,用常开点,用于状态检测反馈,进PLC输入点。触点容量为220V
5A。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2组触点是独立的;

网友C:
可以是可以的。能不接两种电压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这样做。。容易误接线造成事故。。

网友D:
就是一个信号分给两路电压不同的控制回路呗~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一组公共端接220V,常闭点,用于控制回路连锁。另一组公共端接24V,用常开点,用于状态检测反馈,进PLC输入点。触点容量为220V
5A。

不赞成这么做,不安全,危险!

弄不好你损失就大了。

如果是接触器问题还不大,继电器就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一组公共端接220V,常闭点,用于控制回路连锁。另一组公共端接24V,用常开点,用于状态检测反馈,进PLC输入点。触点容量为220V
5A。

不赞成这么做,不安全,危险!

弄不好你损失就大了。

如果是接触器问题还不大,继电器就危险。
????
不安全在那里,危险又在那里
AC用于控制回路联锁~线路走向在控制盘内
进PLC也是在控制盘内
如果说不安全危险也就是发生配线错误,质检又没仔细校对~草台班子做的柜子
如果是考虑配线错误,接触器也不安全,同样危险

网友F:
两触点是独立的

网友G:
我一般是高压和低压的分开

楼主:
如果是行程开关(如欧姆龙D4V-8108SZ),有一对常开点,一对常闭点,常开点接24VDC进PLC模块用于信号采集,常闭点接220V AC,用于连锁控制回路(负载为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因为是共用一组弹片分别接通常闭、断开常开或者是接通常开,断开常闭,是不是就出现危险了?因为一但弹片发热变形,有可能发生弹片的一端接触在常闭的220V AC触点上,而另一端接触在常开的24VDC上,导致220VAC进入到PLC输入点?

如果上面的应用是错误或危险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是用行程开关的开点去控制一个220VAC 、触头容量为6A的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去串入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的控制回路里,同时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一个24VDC进入PLC的输入点用于信号采集,这样会不会好点?**********因为要保留PLC系统故障时现地手动操作功能的连锁保护,因此此处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能选择220VAC的*********

网友H:
无所谓,各走各的,不耽误。只是对设计和接线不友好。

网友I:
怎么不可以 电压才220v 有些不正规设备厂家 把继电器当接触器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行程开关(如欧姆龙D4V-8108SZ),有一对常开点,一对常闭点,常开点接24VDC进PLC模块用于信号采集,常闭点接220V AC,用于连锁控制回路(负载为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因为是共用一组弹片分别接通常闭、断开常开或者是接通常开,断开常闭,是不是就出现危险了?因为一但弹片发热变形,有可能发生弹片的一端接触在常闭的220V AC触点上,而另一端接触在常开的24VDC上,导致220VAC进入到PLC输入点?

如果上面的应用是错误或危险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是用行程开关的闭点去控制一个220VAC 、触头容量为6A的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的闭点去串入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的控制回路里,同时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一个24VDC进入PLC的输入点用于信号采集,这样会不会好点?**********因为要保留PLC系统故障时现地手动操作功能的连锁保护,因此此处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能选择220VAC的*********
受热变形?是产品太垃圾,还是你用的接触器太牛逼,或是设计者脑子进水不查资料选型?

后段文字中的接触器还能干活吗?
PLC系统出故障了与现地手动有啥关系

D4V在现场,接触器PLC都在控制箱里,D4V接双线还要用彩色线,端子,柜内走线.......
你说该用那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行程开关(如欧姆龙D4V-8108SZ),有一对常开点,一对常闭点,常开点接24VDC进PLC模块用于信号采集,常闭点接220V AC,用于连锁控制回路(负载为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因为是共用一组弹片分别接通常闭、断开常开或者是接通常开,断开常闭,是不是就出现危险了?因为一但弹片发热变形,有可能发生弹片的一端接触在常闭的220V AC触点上,而另一端接触在常开的24VDC上,导致220VAC进入到PLC输入点?

如果上面的应用是错误或危险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是用行程开关的闭点去控制一个220VAC 、触头容量为6A的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的闭点去串入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的控制回路里,同时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一个24VDC进入PLC的输入点用于信号采集,这样会不会好点?**********因为要保留PLC系统故障时现地手动操作功能的连锁保护,因此此处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能选择220VAC的*********
受热变形?是产品太垃圾,还是你用的接触器太牛逼,或是设计者脑子进水不查资料选型?

后段文字中的接触器还能干活吗?
PLC系统出故障了与现地手动有啥关系

D4V在现场,接触器PLC都在控制箱里,D4V接双线还要用彩色线,端子,柜内走线.......
你说该用那种方式
谢谢大师的解答,因为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所以假设了这些情况,就怕考虑不充分日后出问题

网友J:
考虑电弧会不会影响旁边触点,如果用4组的隔一组就安全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不安全在那里,危险又在那里
AC用于控制回路联锁~线路走向在控制盘内
进PLC也是在控制盘内
如果说不安全危险也就是发生配线错误,质检又没仔细校对~草台班子做的柜子
如果是考虑配线错误,接触器也不安全,同样危险

请问中间继电器有多少是带灭弧组件的?

在一个没有灭弧组件的继电器上同时存在两组不同电位的通道时,万一出现拉弧,会出现什么问题?

除非你使用了具有接触器功能的继电器或者带灭弧组件的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作为控制回路,电流能有多大,他使用闭点,常规用法就是急停,限位开关等,他现在就是用的D4V

即便是作为工作当中经常动作,柜子内常用8脚继电器,二组触点的间距也有7-8mm,这弧拉的也太厉害了吧,注意这类继电器触点本身间隙也就1mm

如果这弧拉到邻居家,设计者是不是没看资料,而且这个控制回路的其他件不会出现触点粘连等问题?(包括使用中的D4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出关于我后段文字的有关接触器控制的问题,现在已经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作为控制回路,电流能有多大,他使用闭点,常规用法就是急停,限位开关等,他现在就是用的D4V

即便是作为工作当中经常动作,柜子内常用8脚继电器,二组触点的间距也有7-8mm,这弧拉的也太厉害了吧,注意这类继电器触点本身间隙也就1mm

如果这弧拉到邻居家,设计者是不是没看资料,而且这个控制回路的其他件不会出现触点粘连等问题?(包括使用中的D4V)

注意,楼主计划使用的是8脚DC24V的小型继电器,即使“二组触点的间距也有7-8mm”,就算二组触点之间还有隔板,但这能够阻挡电弧的冲击吗?要知道,电弧的发生主要在断开的一瞬间产生高压击穿空气拉弧,拉弧的产生与电流大小无关,电流大小只影响弧光的大小。

如果你认为这弧不会拉“到邻居家”的话,你敢把带上负载的接触器灭弧罩取下来,启动后按下停止按钮释放接触器(一次不行可多试几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还有一个,不同电位差的两组电流通道,在同一个继电器内,也会产生电磁干扰,对于电子电路来说,这是一个干扰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您对
请不要拿接触器触点的拉弧与继电器比,他们负载对象就不同

"拉弧的产生与电流大小无关"真的无关吗?

"如果你认为这弧不会拉“到邻居家”的话,你敢把带上负载的接触器灭弧罩取下来,启动后按下停止按钮释放接触器(一次不行可多试几次),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这个实验有意思吗?

如果要做实验
您用继电器一组触点带接触器线圈,继电器另一组触点带的DC24V负责(有条件上PLC更符合楼主应用),看看会会不会发生您担心的事。

哦 对了今年应该是您的本命年,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网友K: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不建议。中间继电器毕竟灭弧功能比不了接触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做实验
您用继电器一组触点带接触器线圈,继电器另一组触点带的DC24V负责(有条件上PLC更符合楼主应用),看看会会不会发生您担心的事。

这种试验,我试多了,你不妨自己试试看触点间有没有火花(恐怕你从来都不注意观察)。

拉弧肯定会有,至于能不能出现弧光短路这就不敢说,这与你的负载电压及电流大小有关。

而且在生产实践中,这类小型继电器因拉弧短路损坏并不少见,甚至还见到过爆炸的呢!

网友D:
你不妨自己试试看触点间有没有火花~只要有电压有电流,造出火花没难度

拉弧肯定会有,至于能不能出现弧光短路这就不敢说,这与你的负载电压及电流大小有关。~~有这句就足够了

而且在生产实践中,这类小型继电器因拉弧短路损坏并不少见,甚至还见到过爆炸的呢!~~设计者没详细看资料

网友L:
可以不同颜色的接线,区分开来

网友M:
非常赞成老兔子的观点
也是我工作40余年的经验

网友N:
个人感觉这个做法不太正经,个人见解哈!

网友A:
8脚的还好,两对触头之间间隔比较大。14角的4对触头,就挨得比较近了。

网友C:
从检修的角度来也不想遇到这种设计的。。有些粗心的容易把两个回路给搞错。。。。尽量不要这么弄。。

网友O:
建议两组不同电压还是分开使用,我见过有人将220v的继电器换到24v电路中的。

网友P(2023-03-31):
我家鱼缸增氧泵就是你这样的接法。白天用光伏供电12V泵,夜晚用220V市电供5V泵。一只220V小型中继加时控开关kg316t搞定。本来用光控DC12V中继的,但是早上和今晚光弱时会震荡,只好改成AV220的中继,用时控。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