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元件存储器检验不一致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30):
麻烦问下 我刚拷下来的三菱程序效验后就显示软元件存储器不一致。什么原因

网友A:
没什么关系,只要程序还在运行,有些存储器的值肯定在变化。

网友B:
就是运行数据值不一样,应该没事!写入的时候不勾选软元件就好了!

网友C:
有可能是软件有瑕疵,你重新找一个再安装试试。

楼主:
我怀疑也是有某些输入数或数值之类的寄存器实际在变化或有数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