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V线缆并线端子使用问题。

楼主(2022-12-30):
想请教下以下图片塑壳断路器下端很多根BV线缆并在一起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端子,又是用什么液压钳压出来的?因为我在网上找不到能压出来这种扁的形状的。

网友A:
如果是标准化生产的,可以用超声波压接机,全部线头可以在一个模具压接在一起,工程量不大也有一种一头是扁一头园的线耳,全部线都塞园孔里再用压线钳压紧就可以,就是塞线头要点技巧

网友B:
就是开口鼻子,先压后沾锡

网友C:
这种是不是不允许

网友D(2023-02-10):
有专门的断路器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