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1):
如果是行程开关(如欧姆龙D4V-8108SZ),有一对常开点,一对常闭点,常开点接24VDC进PLC模块用于信号采集,常闭点接220V AC,用于连锁控制回路(负载为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因为是共用一组弹片分别接通常闭、断开常开或者是接通常开,断开常闭,是不是就出现危险了?因为一但弹片发热变形,有可能发生弹片的一端接触在常闭的220V AC触点上,而另一端接触在常开的24VDC上,导致220VAC进入到PLC输入点?
如果上面的应用是错误或危险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是用行程开关的开点去控制一个220VAC 、触头容量为6A的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去串入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的控制回路里,同时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一个24VDC进入PLC的输入点用于信号采集,这样会不会好点?**********因为要保留PLC系统故障时现地手动操作功能的连锁保护,因此此处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能选择220VAC的*********

网友A:
想法奇特

网友B:
电气系统选型的时候都没想过接触器使用24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气系统选型的时候都没想过接触器使用24V的
我都是选用24Vdc的,价格略高而已,电压统一

网友D:
一个元件上最好电压统一比较好,可以不同用途,但是不要不同电压。

网友E:
直流接触器好险用的人确实没有交流接触器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元件上最好电压统一比较好,可以不同用途,但是不要不同电压。
能做到?
比如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辅助点回路,主触点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系统选型的时候都没想过接触器使用24V的
没有使用24V的接触器啊?

网友F:
费用足够的多的话可以考虑加隔离,那样更可靠。一般设计是不考虑的,毕竟费用太高了

网友G: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 行程开关常开点用于接入PLC点输入(和楼主一样的做法)

                             接触器的连锁,利用其本身的常开点接入24V DC 然后再接入PLC输入点
                             做逻辑连锁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工艺还需要加入现地操作控制回路,以防在PLC系统故障时,可以在现场用开关操作,因此需要这样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是线圈电压DC24V,供电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就正常的交流接触器咯。

网友I:
为何不都改成24伏的呢。干活也安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工艺还需要加入现地操作控制回路,以防在PLC系统故障时,可以在现场用开关操作,因此需要这样用
这个手自动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家的NB设计的手自动都需要过PLC控制,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J:
这样的设计很常见,最大有点配线简化

网友K:
因为一但弹片发热变形,有可能发生弹片的一端接触在常闭的220V AC触点上,而另一端接触在常开的24VDC上,导致220VAC进入到PLC输入点?

个人觉得弹片发热变形的可能性不大,到是常闭点控制接触器,断开时肯定会有拉弧,这个可能会进入到24V里面去。

如果上面的应用是错误或危险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是用行程开关的开点去控制一个220VAC 、触头容量为6A的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去串入交流接触器(220VAC的线圈)的控制回路里,同时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一个24VDC进入PLC的输入点用于信号采集,这样会不会好点?**********因为要保留PLC系统故障时现地手动操作功能的连锁保护,因此此处的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能选择220VAC的*********

如果是我的话,行程开关控制接触器,然后可以利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给信号进PLC.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版主的提示,其实我取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进入PLC输入点是想检测行程开关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K:
常闭点控制接触器(比如说行程开关的常闭点,感性负载触头容量为3A 250VAC;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触头容量为6A 275VAC),断开拉弧时这两个器件的触头容易粘死吗?
还有个疑问,在整个控制回路中,假如有3个闭点串联(分别是急停、行程开关、中间继电器),当行程开关动作时,是不是只有行程开关的这个闭点才会拉弧?而其它仍然处于闭合状态的常闭点不会拉弧?

网友K:
其实我取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进入PLC输入点是想检测行程开关的状态

1.用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一对触头控制接触器,另一对触头给PLC取信号。

2.用行程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给PLC取信号

这不是一样的效果吗,还省个继电器。

常闭点控制接触器(比如说行程开关的常闭点,感性负载触头容量为3A 250VAC;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触头容量为6A 275VAC),断开拉弧时这两个器件的触头容易粘死吗?

这个主要看你接触器线圈的容量,如果超出触头的额定电流,肯定容易烧坏。

还有个疑问,在整个控制回路中,假如有3个闭点串联(分别是急停、行程开关、中间继电器),当行程开关动作时,是不是只有行程开关的这个闭点才会拉弧?而其它仍然处于闭合状态的常闭点不会拉弧?

最先哪个点断开就在那个点位置拉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很常见,最大有点配线简化
线路是简化了,一旦PLC挂了,设备就都不能动了,我们生产的食品,到时候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很常见,最大有点配线简化
线路是简化了,一旦PLC挂了,设备就都不能动了,我们生产的食品,到时候就只能报废了。
不同设备不同的设计,你说的情况纯属弱智招标低能设计,要赖还在甲方对自己的要求不明.

电梯,立体车库目前没见手动方案,PLC坏了就是挂那儿

网友J:
你这个评价很一针见血啊

网友L:
这个直接用一个24VDC的中间继电器,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220V的接触器就好了,挺简单的事情,搞那么复杂干啥!
明知不可为而铤而走险的,没必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直接用一个24VDC的中间继电器,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220V的接触器就好了,挺简单的事情,搞那么复杂干啥!
明知不可为而铤而走险的,没必要吧!
PLC不要啦?

网友M:
怎么用是你的自由,但我是建议你尽量不要在这样的塑料壳中间继电器里面同时介入高低压的不同电流信号,但像西门子的那样的中间继电器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版主答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谨记。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N(2023-07-03):
接触器外挂辅助触头

网友O:
解决1,用DC24V的接触器。
解决2,安装两个行程开关,分别控制PLC和AC交流接触器。
解决3,选用有多组的NC.和NO.开关点的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