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1):
我们公司一台SGDH-50AE-RY415的伺服驱动器,原来接的是直线电机,我们现在想接到旋转电机SGMGH-44ACA61的伺服电机上,请问各位大侠,我们需要更改哪个参数啊?谢谢!

网友A:
不明白干嘛要这样操作,这个跨度有点大啊,不论安装尺寸和机械结构都差异太大吧

网友B:
说的太模糊,没办法让别人给你解答

网友C:
还是查手册吧?看你的旋转伺服电机能否与这个直线伺服电机能配套用?然后再查手册看是否需要调整控制器的参数。

网友D(2023-02-09):
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没有一模一样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