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1):
威纶触摸屏主板能不能加装usb,插U盘。这个插针是插什么。

网友A:
个人理解厂家应该程序固件里都禁止U盘了  你就是想办法加上U口的话 应该也不识别

网友B:
插针大概率是给触摸屏单片机刷固件的,也就是底层.

加USB口,U盘,这个要看固件支持不,或者编程软件有没有限制.

曾经给欧姆龙PLC继电器输出的想改成晶体管的,编程软件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