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1):
有台iPhone,充电宝插上一会就断无法正常充电。但是关机可以充进去,可是充不满。

网友A:
你不知道任何电源都会有一个额定容量的吗?充电宝容量不够了,你还能让充电宝给你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任何电源都会有一个额定容量的吗?充电宝容量不够了,你还能让充电宝给你充满电?
我这个荣耀的充电宝,是10000hah的,充两台手机绰绰有余。满电情况下,给iPhone充,却一直满不了。

网友B:
座充没问题?iPhone13(14)?充电宝没有TYPE-C?
换充电宝,它不匹配

网友C:
选择无线充吧!有线充确实有时候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无线充吧!有线充确实有时候很恼火。
对无线不感冒,转化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手机
确实是好办法。不过,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充不了电。充电协议之类的,怎么和充电宝还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充没问题?iPhone13(14)?充电宝没有TYPE-C?
换充电宝,它不匹配
iPhone6p。充电宝不行,用充电头却没问题。

网友B:
是该换手机了

网友E:
不排除充电宝的输出端口容量小,手机在运行大型软件

网友F:
充电线是不是原装的啊

网友G:
充电宝问题,电池内阻大了,充电时输出电流大,电压低,充电宝总计保护啦
换个充电宝肯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线是不是原装的啊
不是原装,但是关机充电没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现在有些数据线是有芯片的  估计会不一样

网友H:
感觉换手机吧,但是冲不满没关系啊,手机能用就好了,80%左右就用着,不满电就不满。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无限充只能固定着充电,充完电拿起来,有线的可以边充电边玩

网友C:
回复 网友I:
13pro有磁吸的一样可以玩,哈哈

网友J:
应该是充电宝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