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1):
调试新设备,Σ7系列SGD7S-120A30B的驱动器,在连接电脑时发现无法通讯上,插上线显示USB无法识别,点击软件检索就是“未查找到伺服单元”。同一个电柜用了多支M3总线的驱动器,都没问题,就最后一只插上CN7没法和电脑通讯,将同样型号设备上相同的驱动器拆下来换上去,就马上能够通讯,说明电柜接线也没问题(比如地线带电导致金属口与电脑USB短路烧毁),过程中未更改过线路,使用同一台电脑,使用同一根通讯线,其他驱动器和新换上的那一只都没问题,都是从正规厂商新买的驱动器,是否是通讯模块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还有其他通讯设置参数方式么?

首先提示不存在SigamWin软件USB驱动未安装的情况或者驱动器对应的补丁没打,因为出问题的驱动器和柜子里另几只没问题的驱动器是相同型号。同一个电柜中,马上换上一只新的就可以通讯。

网友A:
没怀疑驱动器本身问题?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啊,

个人感觉安川的还算好啊,MINI USB 插也稳.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主板通讯的问题。检查通讯口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