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3-01-01):
图一是母线280v时3844的六脚,看起来正常,
图二是母线400v时的波形,变得有间隔了,而且随着电压升高间隔也会变大,
图三是母线500v时加上1安负载后的波形
电压采样取自15v绕组,母线电压变化时,15v一直稳定不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随电压和负载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噪声,而且驱动脉冲的频率也在变化,但是4脚的定时波形84k左右很稳定,3844 431 817都换过几个了,定时阻容和反馈回路的电阻也都没查出异常,实在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吗?具体什么问题,波形最好看Vds的,驱动只能看出有部分波形封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吗?具体什么问题,波形最好看Vds的,驱动只能看出有部分波形封锁了
稳压没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压略高或者有负载的时候脉冲频率变低,有很大噪音,图上就是测的vds波形

网友A:
回复 楼主:
Vds 开关两端电压波形,不是3844 6脚那是Vgs。如果电源工作正常,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 开关两端电压波形,不是3844 6脚那是Vgs。如果电源工作正常,就没有什么问题。
大佬,这个是vds和vgs,
我又测了下纹波,发现这些尖刺刚好和管子的波形对应,应该是这些尖刺导致的波形被封锁,可是我尝试了加各个容量的电容都消除不了

网友B:
也买了一个手持示波器

网友C:
6脚输出频率不是4脚频率的一半儿。稳压采样的反馈电路,即1、2脚内、外部电路影响了输出频率——产生了强开强关的动作。
431、光耦等电路闭环特性被破坏,由放大器变为了比较器,重点是检查431的R、K之间的阻容电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脚输出频率不是4脚频率的一半儿。稳压采样的反馈电路,即1、2脚内、外部电路影响了输出频率——产生了强开强关的动作。
431、光耦等电路闭环特性被破坏,由放大器变为了比较器,重点是检查431的R、K之间的阻容电路。
多谢咸老师指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脉冲封锁和输出纹波之间的因果关系,431周边的阻容在板测量没有问题,回去我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