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isp

楼主(2023-01-03):
这是厂家给公司做的程序其中一部分采集温变的,看了半天还是不理解,台达的硬件通道是怎么采集到程序里的?像西门子每个模块通道都有固定的aiw变量可以直接在程序里使用,台达是怎么采集的呢

网友A:
TO FROM指令.

网友B:
参考一下三菱

网友C:
看一下模拟量模块的说明书,上面写的蛮详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厂家给公司做的程序其中一部分采集温变的,看了半天还是不理解,台达的硬件通道是怎么采集到程序里的?像西门子每个模块通道都有固定的aiw变量可以直接在程序里使用,台达是怎么采集的呢

在ISP软件中可以调用台达函数库中的AIO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