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3):
我有一个华远埋弧焊控制盒,上面的电流电压调节用的是EC12旋转编码器,我想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电流电源的调节,能不能用模拟量信号来代替EC12旋转编码器?

网友A:
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想怎么控制?按一下就加一个数字,长按加就一直加数字,你需要用单片机写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