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3):
我有一个华远埋弧焊控制盒,上面的电流电压调节用的是EC12旋转编码器,我想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电流电源的调节,能不能用模拟量信号来代替EC12旋转编码器?

网友A:
行不通的吧。。编码器输出信号不是标准的模拟量。。是方波脉冲。。

网友B:
可是倒是可以,比较麻烦一点而已,给你一个方案,看你能不能实现了。
1:首先确认你的电流调节的最大值是多少,EC12每转动一格电流变化值是多少。
  假如你的电流档位为10A-300A,EC12每转动一格变化1A,那么就好实现。
2:用一个带ADC功能的单片机,电位器输出模拟量电压至单片机,最终将这个模拟量0V-VCC转换成10-300A,那么就好实现,实际EC12输出的是增量式脉冲信号,有脉冲方向,分别为A相和B相,程序根据AB两相的逻辑电平来判断是加还是减,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这么干。每次上电后,单片机输出300个减信号,确保减到10A最小值,然后再读电位器的值,例如读到的值是80,那么单片机就输出70个加的脉冲信号,此时电流显示的一定是80A,如果在没有断电之前调节电位器,单片机根据电位器的值去输出加信号或者减信号,如果断电,就重复上面的上电步骤就可以了,一样可以实现,只是有些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