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3):
我有一个华远埋弧焊控制盒,上面的电流电压调节用的是EC12旋转编码器,我想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电流电源的调节,能不能用模拟量信号来代替EC12旋转编码器?

网友A:
如果是想简单的用模拟量来替代旋转编码器,那是不行的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EC12旋转编码器发出的是什么信号,如果你能模拟出这个信号,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一般编旋转码器,工作原理是每圈产生多少方波信号,需要搞明白该设备使用旋转码器的工作原理,再考虑能否用别的方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