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第一贴

楼主(2023-01-03):
我们这一台4000安进线开关,面板整定值该如何调整,电流及跳闸时间还怎么整定?

网友A:
第一排第一个,现在是0.6.也就是4000*0.6=2400a。这个调大就会额定电流大

楼主:
主要是后面的长延时,短延时不会计算,该调整多少。

网友B:
4KA,这么大的家伙!是配电主开关吧!

网友C:
这个不是都调整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后面的长延时,短延时不会计算,该调整多少。
那个无所谓的,只是时间

网友D:
施耐德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后面的长延时,短延时不会计算,该调整多少。
那个无所谓的,只是时间
短暂时和长暂时设置多少秒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