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有时报警问题

楼主(2023-01-03):
查资料。编码器初始磁场错误

网友A:
电机编码器坏了,遇到过同样的报警,换电机搞定,换下来的电机外发维修换编码器。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想判断准确,可以找一台相同驱动器调一下位置即可

楼主:
关键是偶尔报警

网友C:
偶尔报警也最好换,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

网友D:
偶尔报警建议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