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焊接~车床就能干

楼主(2023-01-03):
这个是否使用车床就完成了【摩擦焊接】

网友A:
普通车床好像没有瞬间停车能力吧,停车时间过长就不可能焊接上

网友B:
看是焊上了,实际上强度达不到。

网友C:
我上次看到的好像是用车床测试的螺纹钢,强度也是可以的。毕竟不是专业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好像没有瞬间停车能力吧,停车时间过长就不可能焊接上
普通车床主轴是有离合的,所以可以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好像没有瞬间停车能力吧,停车时间过长就不可能焊接上
现在的车床是不是有改进~最后一次用车床还是实习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焊上了,实际上强度达不到。
他有注意事项,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看到的好像是用车床测试的螺纹钢,强度也是可以的。毕竟不是专业设备。
可能还强于原体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虽然有离合但是克服不了惯性。

网友F:
真有高人。有创意。

楼主:
有操作车床的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G:
这个是摩擦生热原理吗

网友H:
能不能改一下,在焊接好的时候让车床另边也同时跟着转。。

网友I:
我也想知道这个焊接强度到底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