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编号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3-01-03):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配电箱编号你们一般是怎么做的
现在搬了新厂 所有的电箱需要做标识贴编号
先说一下布局 外面进线进两个主配电箱 从两个主箱里面分出了3排电箱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只是简略画的 实际可能要多一些 就是俩主箱 分出三排小电箱安在柱子上
每个小电箱里面一个主断路器 下面6-7个分断路器
我在想整个的电箱该怎么编号 查了一下 AP的是动力
1-AP-1-1 1楼 动力柜 1单元电箱 1号 这样行不行
断路器该怎么贴呢 就贴KA1...KA7吗

网友A:
编号根据自己单位的习惯就好,断路器符号应该用QF,不是KA。

网友B:
你的编号模式没问题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记错了,是QF,继电器是ka
11点多迷迷糊糊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之前方案弄了
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C:
小的断路器用F,塑壳用QF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区分挺好的,能够正确表明电柜的隶属关系 ,就行。电路从那来到哪里去,
不明白AP 为啥是动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