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4):
需要控制都是电机,电机大部分是变频器控制,部分是直启动。这些小电机也就是502KW。
其中48KW,堆垛机是变频器控制,共384KW
不知道多大电流可以满足生产。
目前已经提供了1430A空开,一个800A,一个630A,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率,不要按电机的铭牌功率算

网友B:
按照负载满负荷算是用1600A总开关,实际上运行总电流预计在600A左右(个人心里电流)。再说没见过1430A的开关呀,800-1000-1250-1600

网友C:
变频器负载的,基本不用考虑启动的冲击,但其他的直接启动的话你就要考虑启动的冲击电流,尽量错开启动

网友D:
分几路空开控制,上端放一个大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率,不要按电机的铭牌功率算
负载率是指电机的负载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负载满负荷算是用1600A总开关,实际上运行总电流预计在600A左右(个人心里电流)。再说没见过1430A的开关呀,800-1000-1250-1600
我们是一个630A空开,一个800A空开

网友E:
需要系数:相当于负载率,比如说,有一套机组,机组共有3台电机,但并非每台电机都是满载,有的负载率只有80%,有的是75%,也就是说,不是按电机的铭牌功率计算负载,而是按实际需要。

同时系数:就是机组内的电机并非都是同时工作,甚至有的还是互锁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机组的功率(或者是车间),需要考虑他们是否同时工作。

以上系数属于经验公式,对于通用的行业机器也可参照相关的设计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率,不要按电机的铭牌功率算
负载率是指电机的负载率?

是的,一般配电机时会往大一点配,而实际功率用不到那么大,我们公司几台水泵标配45KW,实际运行起来也就30KW的样子。这个数据可以问设备的厂家,他们是很清楚的。

这个尤其是在配线时可以节省一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系数:相当于负载率,比如说,有一套机组,机组共有3台电机,但并非每台电机都是满载,有的负载率只有80%,有的是75%,也就是说,不是按电机的铭牌功率计算负载,而是按实际需要。

同时系数:就是机组内的电机并非都是同时工作,甚至有的还是互锁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机组的功率(或者是车间),需要考虑他们是否同时工作。

以上系数属于经验公式,对于通用的行业机器也可参照相关的设计手册。
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率,不要按电机的铭牌功率算
负载率是指电机的负载率?

是的,一般配电机时会往大一点配,而实际功率用不到那么大,我们公司几台水泵标配45KW,实际运行起来也就30KW的样子。这个数据可以问设备的厂家,他们是很清楚的。

这个尤其是在配线时可以节省一些成本。
感谢

网友F:
但是还有个问题呢,未来的预留这么估算?不考虑以后增加设备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他的意思是,800A加630A的加一起,但是变频器控制电流没有那么大

网友H:
如果是预算允许,建议总开用1600A框架断路器,考虑负载的同时性和以后新增设备,毕竟多留点余量使用更放心。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用考虑预留,在考虑预留, 我们需要变压器扩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预算允许,建议总开用1600A框架断路器,考虑负载的同时性和以后新增设备,毕竟多留点余量使用更放心。仅供参考!
有的,在配电室里面,现在现在用的空气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