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4):
据客户反应,启动正常,偶尔报过压和欠压俩个故障,本人首先考虑到的是滤波电容问题拆机后用万用表测得4个江海牌6800uf的电容容量都是6300uf左右,且电容表面无漏液和鼓包现象。正常!于是将嫌疑放在直流检测回路,用直流调压器给电路板单独上530V(万用表测得)电后,其面板显示525V,正常!于是维修陷入困境。看变频器内部条形码得知其生产年限为2013年12月。 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我维修九洲的遇到过快速保险爆一相的,有时候不能把问题想的太复杂

网友A:
看到合康我以为是高压的表情,低压的你就得看检测电路了

网友B:
带大负载,示波器测直流纹波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是检测电容特性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动态测试更准

网友C:
你测了电容容量,为何不检测电容ESR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如何测试?

网友D:
别跟主电容过不去了,肯定不是它的事!主板问题,驱动问题,客户现场电机电缆都可能,就不可能主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