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全吗?会不会烧马达?

楼主(2023-01-04):
笔者前段时间买一个电动冲牙器。需要两节5号干电池的。比较费电池。想到以前买的这种3.6v的锂电池,配合一个占位桶。安全吗?会不会烧马达

网友A:
应该不会的。。要是不放心在正极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B:
不会,但是转速会快些,估计效果要差一点,加一个限流电阻估计要好点!

网友C:
就是转速高一点吧,你怕不安全就窜一个二极管吧,压降0.7,那样到电机的电压就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D:
我是直接用松下爱老婆充电电池,已经用了5年了。

网友E:
锂电池再加个DC/DC板转到3V

网友F:
不会,只是电池仓能否合适

网友F:
为啥不用2节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只是电池仓能否合适
电池仓很ok。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2节5号充电电池?
不想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但是转速会快些,估计效果要差一点,加一个限流电阻估计要好点!
确实换了之后转速高,水压更足了。有点呲的牙疼表情。好在冲牙过程只工作半分钟左右。多这点电压应该不会造成马达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但是转速会快些,估计效果要差一点,加一个限流电阻估计要好点!
确实换了之后转速高,水压更足了。有点呲的牙疼表情。好在冲牙过程只工作半分钟左右。多这点电压应该不会造成马达损坏。懒得折腾了

网友G:
我的剃须刀也打算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