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4):
闲来无事,弄几个器件来完成老兔子的作业,也算是兔年敲门砖

材料:1.PLC,2.继电器一套,3.40W风机,4.1500W电水壶,风机电流经过测试0.14A,电水壶6.32A

实验目的:用一个继电器同时控制二路不同的电源负载,查看继电器触点的弧光

实验方案:PLC一个输出点控制DC24V继电器线圈,做3s-ON/3s-OFF,1万次控制风机,然后做10-on/3s-off直到电水壶的水开
        继电器开点,控制PLC输入-DC24V,闭点控制风机(/电水壶)--AC200V

开始
接线图-略~太简单了
PLC程序

负载是风机时继电器触点火花

负载是电水壶时继电器触点火花

这个视频怎么没看到火花?

通过这次实验
1.用一个继电器分别控制AC/DC负载是可行的,不会出现互相打架问题
2.注意被控对象与继电器的匹配,
3.负载电压低电流小,火花很小,如实验中的PLC输入就看不到
4.没有电流也就没有火花~最后一个视频,电水壶开关没开
5.平时这个电水壶烧水大约用时7分多一点,实验用时73*10s,与间歇加热有关。
6.电水壶的电流大于继电器额定5A的20%多,严重影响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结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合理使用

网友A:
你那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电流不是5A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电流不是5A的么?
继电器额定5A

网友B:
阻性负载比感性负载火花小得多了

搞个单相1000VA感性负载试试

网友B:
用常开,触点加RC和不加RC浪涌吸收试试

网友C: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5A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性负载比感性负载火花小得多了

搞个单相1000VA感性负载试试
如果还是这个继电器,负载减一半500VA
负载不变换继电器,10A那种
别问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常开,触点加RC和不加RC浪涌吸收试试
就用常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5A的,对吧!
没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