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换屏

楼主(2023-01-05):
威纶触摸屏MT8102iQ程序怎么下载到威纶触摸屏TK6100Gi里,请哪位师傅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不可以吧

要根据原来的重新做工程啦

网友B:
反过来可以
这样只能重新写一遍程序
两个软件
EB8000的可以转EBPRO
反过来 不行。

网友C:
MT8102iQ是EBPRO软件的,TK6100Gi是EB8000软件的,EB8000的可以转EBPRO,EBPRO转EB8000应该是不行的。

可以打400-836-2000确认一下

网友D:
估计要重做了,两个根本不同,识别不了,就算下进去也是图案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