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5):
   一直有个疑问,但查手册又找不到答案。FX5U加上自带的485通讯口,一共有4个通道的通讯。我想问的是,既然每一个通道都可以用做ModeBus通讯,但又没说是否可以在一个PLC上可以又两个通道都用做MODBUS通讯,连接不同的设备。

因为 ModBus通讯指令 ADPRW  没有通道号!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模块在用这种协议?

网友A:
应该是只能一个主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是在想要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用ModBus通讯,自然是没有问题了,都挂到总线上,多少个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都支持ModBus,具备这个功能,但通讯的字贞格式上有所不同,就很难很难挂到一起。
要想通讯就只能再整一个PLC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是在想要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用ModBus通讯,自然是没有问题了,都挂到总线上,多少个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都支持ModBus,具备这个功能,但通讯的字贞格式上有所不同,就很难很难挂到一起。
要想通讯就只能再整一个PLC啦

MODBUS RTU本来就是标准协议啊,PLC做主站,其他设备做从站啊.写法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这下我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是在想要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用ModBus通讯,自然是没有问题了,都挂到总线上,多少个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都支持ModBus,具备这个功能,但通讯的字贞格式上有所不同,就很难很难挂到一起。
要想通讯就只能再整一个PLC啦

只要是支持MODBUS RTU的设备就可以一起通讯,只要不超从站台数,至于波特率什么的都是可以设置的,都设置成一样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只能一个主站

当某个通道选择Modbus通信时的站号设置为0时,即就是该通道作为Modbus RTU主站;当某个通道选择Modbus通信时的站号设置为1~247时,即就是该通道作为Modbus RTU从站:

GOOD LUCK!

网友D:
看下设备多少,只要不超过数量,基本没问题,带的越多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