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保护器说明书的疑问

楼主(2023-01-05):
大家看一下这个说明书中所画的原理图。。那个启动能不能让设备启动的起来。。我说的是启动,就是保护器输出那里的启动。。

网友A:
是这里吗?
这是手动部分,如果没有"停产""跳闸"的发生,当然可以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也反应过来了。。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B:
可以启动的,端子1、2接通后接通启动A继电器,29,30接通,KM1接通并自锁,主回路接通电机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们。。
你要不要再看看你问的啥。

网友C:
这个保护器功能强大呀,还支持prof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器功能强大呀,还支持profibus
要实现那个功能得加扩展模块。。本体没有。。只有485。。

网友D:
没有故障输出,就可以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们。。
你要不要再看看你问的啥。
【就是保护器输出那里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