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6):
1.单片机系统

采用单片机系统来实现运动控制,成本较低,但开发难度较大,周期长。这种方案适应于产品批量较大、控制系统功能简单、有单片机开发经验的用户。

2.专业运动控制PLC

许多品牌的PLC都可选配定位控制模块,有些PLC的CPU单元本身就具有运动控制功能(例如正运动XPLC系类),这种方案一般适用于运动过程简单、运动轨迹固定的设备,如送料系统、自动焊机等。如若要修改少量运动参数,如速度、位移等,可与工业人机界面配合。

3.PC机和I/O卡

用I/O卡通过PC机也可以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但是所发脉冲只能通过软件编程,所以运动时发脉冲将占用PC机CPU大量的时间;另外,软件发脉冲受到微机定时器的限制,最大脉冲频率一般在100khz左右;再者,在Windows环境下由于其多任务机制,若没有深入windows内核机制进行底层编程来发脉冲,几乎不可能保证脉冲的均匀性。

4.PC机和PCI运动控制卡

PCI只需要从微机接收控制命令,然后自己完成运动控制:发脉冲/方向信号、检测限位等信号,几乎不占用微机CPU时间。

网友A:
一般是用2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