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6):
设计一个类似挖掘机爪斗的东西(油缸驱动上下运动,顺时钟逆时钟翻转运动),自动升降抓煤卸煤,煤堆高度是可变的,设想每次爪斗下降到煤堆煤面有一定下压力时停止爪斗下降(提前调整好了爪斗姿势,下压力通过安装在驱动上下的油缸杆上的轮辐式拉压力传感器检测),然后爪斗上翻转挖煤,然后保持姿势上提,上提到位后停止称重,然后爪斗下翻转卸煤。轮辐式拉压力传感器,安装上去没使用就有问题,联系厂家判断是过负载造成(怀疑应该是爪斗下压煤堆过负载了)。
目前问题:
检测爪斗接触到煤面并且有一定的下压力,轮辐式拉压力传感器检测好像不现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看来是自动抓取
那你不依力控制,改为行程控制是不是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煤堆高度变化,行程是个可变量,要保证每次抓取不落空,能够抓到煤,检测行程好像不行。

网友B:
能否自己设计一个检测机构,比如加个块板配合一条弹簧,然后触发一个小开关。

网友C:
还没见过自动抓取煤的。。以前所在的电厂卸煤是用的卸船机从船上卸煤。那个抓斗是有驾驶员操控着的。一斗差不多能抓十几吨。。

网友A:
装个液压传感器

网友D:
间接检测油缸的压力可以不?

网友E:
改用个压力开关试试

网友F:
5楼方法很好,液压管路上加压力传感器。

网友F:
注意要做气温补偿或油箱温度控制,避免液压油粘度变化带来测量误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G:
使用距离检测,即检测抓斗和煤堆的距离。

网友H:
这种用机械式的检测比较好,做一个小机构,通过检测机构的碰撞+弹簧+行程开关的形式去检测碰触到煤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