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6):
修一台日立SJ700  75KW的机器,原先是整流部分炸,可控硅损坏;温度检测部分一个393AF损坏更换后上电报E21.1故障,现在没思路了,请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A:
393外围电路是否检查了吗!温度传感器是否好的,用可调电阻代替,看看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按照电路板实际电路走一下线到主板,电压是否异常,遇到问题一定要冷静,多换思路去处理,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是GA检测板坏了,板子上那个大芯片坏了,现在已更换检测板,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GA检测板坏了,板子上那个大芯片坏了,现在已更换检测板,好了
祝贺维修成功!

网友B:
有始有终,给楼主点赞

楼主:
哈哈,换了GA检测板以后,运行报E25.6故障,驱动没有发现问题,模块也换了,单板上电运行还是报这个故障!现在是有点不知所措了!有的前辈说J60那个端子要并在母线上,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并在母线上,直接给加了530V的直流电压!如果并在直流母线再加530的话又怕有问题炸模块!不加530的话母线电压检测不到电压又不运行,有哪位大师知道怎么把SJ700的电压检测屏蔽吗?请指导下

楼主:
现在已经给母线电压检测给了信号,面板显示520V左右,J60那个端子也并在了母线端,现在运行,还是报E25.6!各位大神请指导一下

网友C(2023-10-23):
回复 楼主: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