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电机轮换启动

楼主(2023-01-06):
二个电机轮换启动
按照既往的经验做的程序,现场调试也没问题,待甲方验收,不符合实际需求~说明里没提具体如何轮换,经传话沟通算是搞明白了
由于当前疫情情况,拒绝了现场调试,由委托方派人调试,所以甲方要求经常传递错误.

这次与往常的要求不一样
用一句话描述就是,每次启动时,启动上次没工作的电机
操作界面,1个启动按键,1个停止按键,1#电机,2#电机

这样的要求的控制,程序该如何制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个电机轮换启动
按照既往的经验做的程序,现场调试也没问题,待甲方验收,不符合实际需求~说明里没提具体如何轮换,经传话沟通算是搞明白了
由于当前疫情情况,拒绝了现场调试,由委托方派人调试,所以甲方要求经常传递错误.

这次与往常的要求不一样
用一句话描述就是,每次启动时,启动上次没工作的电机
操作界面,1个启动按键,1个停止按键,1#电机,2#电机

这样的要求的控制,程序该如何制作

网友B:
弄个掉电保持的标志位,每次启动反转标志位,停止不作操作,根据标志位和启停状态启动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掉电保持的标志位,每次启动反转标志位,停止不作操作,根据标志位和启停状态启动电机即可
能出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个电机轮换启动
按照既往的经验做的程序,现场调试也没问题,待甲方验收,不符合实际需求~说明里没提具体如何轮换,经传话沟通算是搞明白了
由于当前疫情情况,拒绝了现场调试,由委托方派人调试,所以甲方要求经常传递错误.

这次与往常的要求不一样
用一句话描述就是,每次启动时,启动上次没工作的电机
操作界面,1个启动按键,1个停止按键,1#电机,2#电机

这样的要求的控制,程序该如何制作

应该是没说细
在停电~不论是意外还是下班拉闸,再启动都是启动另一台电机

网友B:
这样Ok不,L0掉电保持,没有欧姆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Ok不,L0掉电保持,没有欧姆龙软件
如果按键被连击

楼主:
这是现场发过了的程序,简化后模拟一下,可行

总感觉还可以再简单些

楼主:
觉得这是够简单的了,还有更简单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觉得这是够简单的了,还有更简单的吗?
更简单的不知道,但是建议你将10.01改为上升沿启动,不然你模拟10.01和10.02都置1的时候,会出现很奇妙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觉得这是够简单的了,还有更简单的吗?
更简单的不知道,但是建议你将10.01改为上升沿启动,不然你模拟10.01和10.02都置1的时候,会出现很奇妙的事情。
W10.01可能来自屏按键,也可能是输入按键的映射,所以不用多虑~电机1,电机2不乱动就欧了

网友D:
 。。。。楼主这个小项目可以作为电控考试题。

         我是想了好多方案,懒得写出来再回复到帖子里。

         看到楼主的控制要求,第一反应是;在断电数据区
         里做两个数局寄存,一次启动赋一个数值,另次
         启动再赋一个数值,下次启动先判断是哪个数值,那
         么就以另一个数值为启动条件。。就是这么个思路。

         就是个思路。

楼主:
再也瘦不下去了

网友E:
如果一个电机出现故障怎么办?

网友F:
我见过人家用继电器就实现你所说的功能了,就是用一个继电器做状态记忆能(启保停),用第1个接触器的开点做为启动继电器,第二个接触器的闭点做为停止继电器,然后通过继电器触点来切换启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电机出现故障怎么办?

这个很简单~奉送定时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电机出现故障怎么办?
增加功能~电机维修等情况,或再启动时就有个电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人家用继电器就实现你所说的功能了,就是用一个继电器做状态记忆能(启保停),用第1个接触器的开点做为启动继电器,第二个接触器的闭点做为停止继电器,然后通过继电器触点来切换启动的电机
如果要达到客户的实际要求,做"记忆"的继电器必须有记忆功能,这类继电器首先不好买到,再就是价格能接收吗?
就普通继电器做不到~人家也要下班拉闸断电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的,不能断电记忆,不过一般场合要求没这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