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否使用普通中间继电器代替?

楼主(2023-0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上面是控制端还是下面是控制端

网友B:
关键看开关频率,继电器工作频率不能太高,还有,这个管子电流也不小(100V17A)。

网友C:
应该是频繁动作的,一般继电器的频率不够,容易烧触头,晶体管的,响应很快的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组装的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E:
如果坏的不是很频繁,可以自己买一些irf530N,有坏的直接换场效应管。应该很省钱的。如果坏的多就换固态继电器,24V输入24V输出的。

网友F:
中间继电器开关频率达不到。

网友G:
也可以修理的。

网友H:
这个事MOS管,如果动作频率不高,可以用同电流继电器代替

网友I:
主要还是看动作频率,不频繁切换就可以换。

网友J:
应急可以代换!电路非常简单完全可以动手维修,元件成本很便宜。

网友K:
查一下它的上级,或许就是普通干事

网友L:
应该可以,上侧00605、00606应该是输入端,下侧YT22、YT23带电池阀线圈负载,若用继电器需要再单独加电源,

网友M:
这个就是个三极管模样的东西,买一堆回来,坏了就换一下下就可以了,何必搞那么麻烦!换DC-DC的固态继电器也是可行的!

楼主:
动作不频繁,主要是控制液压电磁阀的

楼主:
对啊,上面是plc控制端,下面是电磁阀

网友N:
没有问题,可以代换。这个应用以前就是继电器的。

网友O:
看动作频率,快的话不能用继电器;

网友P:
看样子算是直流控直流固态继电器。换成普通有触点继电器,即使不考虑开关频率,也存在触点疲劳容易损坏。当然固态继电器存在过载能力差,输出短路时基本烧坏,可以通过加装合适快熔保险解决。

网友Q:
带液压阀的就是很尴尬。
之前项目,用交流的液压阀,换向时容易阀震。
改用直流阀的,中间继电器容易烧触点。
改固态的,现场环境差,固态还时不时会炸。
然后固态的,又不好配套更换。

这个理论上是能换的。

网友R:
继电器的没有这个寿命长,而且都是感性负载,继电器的触点很快就烧坏了,还是用原来那种,网上都有卖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解答!学习了

网友S:
应该不能替换

网友T:
不可以高频

网友U:
这是控制电磁阀吗!?
看着应该电流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带液压阀的就是很尴尬。
之前项目,用交流的液压阀,换向时容易阀震。
改用直流阀的,中间继电器容易烧触点。
改固态的,现场环境差,固态还时不时会炸。
然后固态的,又不好配套更换。

这个理论上是能换的。
固态炸!?
是电气规格参数没选对吧!
液压电磁阀使用会有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