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

楼主(2023-01-07):
各位老师:本人刚刚接触示波器,就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变频器的U·V·W输出端可不可以用示波器直接测试?安全的测试方法怎么做?

网友A:
这里有高压  测试的话只能用高压差分探头了  但是这种探头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B:
电源插头的地线断掉,用100:1的探头

网友B:
但是看电压不如测电流

网友C:
关于使用示波器你可以百度一下,视频和学习资料多得是!从基础开始,结合实际操作,你很快就会上手。

网友D:
检修变频好像没必要测输出端的波形啊,一般通常是测驱动波形,输出端的变换元件如果有问题万用表都可以测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电流比看电压有用,软件调试都看启动电流波形。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示波器怎么测电流波形,怎么样才算合格?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使用电流钳,电流波形是否有异常,尤其停机之前波形是不是有变得异常增大,负载稳定时,电流大小有没有波动。看多正常的,剩下的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