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23-01-07):
各位老师:有两台ATV310H037N4A的变频器,输入端子失效,输入端子24V电压正常,变频器不运行。各位老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面板控制正常吗

网友C:
是不是参数问题。没有选择端子控制。可以恢复工厂设置后重新设置试一试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先看看401,看看是不是端子控制,再看看406 看看命令通道和给定通道是通过什么控制给定的!

网友E:
我记得要短接一个点吧,才能用端子 看图片

网友F:
接线正确吗?据我所知,之前调试过一台施耐德ATV变频器,按照以往大多数变频器经验,都是接两根线串在继电器的常开,走端子启停,但是启动不了变频器,后面发现变频器端需要多一组短接线,启停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