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7):
1.设备号按照连接先后顺序从编号0依次递增编号,需要支持EtherCAT总线。

2.总线控制器上脉冲轴的轴号是固定的。总线也可以调用脉冲轴轴号,ATYPE=65时总线调用,注意切换时DPOS会发生改变,所以最好不要使轴号冲突。

3.用DRIVE_CONTROLWORD(轴号)清除驱动器报警后,需要延时200ms,再用DATUM(0)清除控制器报警,不延时可能需要下载两次程序才能清除报警。

4.如果使用了DRIVE_CONTROLWORD(轴号)对驱动器操作,那么此驱动器之后的所有驱动器会继承此次设置。所以最好对每个驱动器都设置一次。

5.运行中连接或断开设备,需要重新扫描,状态才能更新,比如NODE_COUNT(0),返回当前连接设备个数,重新扫描后返回的个数才会改变。

6.AXIS_ADDRESS(i)=1,选择的是第一个驱动器,而不是第一个设备。比如连接了两个扩展板后再连接两个驱动器,设备号依次为扩展板A:0,扩展板B:1,驱动器A:2,驱动器B:3。此时AXIS_ADDRESS(i)=1 选择的是驱动器A,AXIS_ADDRESS(i)=2 选择的是驱动器B。

按照顺序连续选择,不可先选2再选 1,不可选完1跳过2选择3。

必须是控制器支持EtherCAT才可以使用相关的指令。与RTEX总线使用一套程序指令,但是功能有所区别,详细请参见BASICA总线指令说明。